楼主(2006-03-28):
WINCC中启动、停止按钮连接的变量是STEP7中的启动、停止变量,以实现和控制面板上的启动、停止按钮的控制功能一样,但是为什么反应不灵敏,甚至有时候就是不好用呢?到底什么原因?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有人告诉我是通讯时间和布线干扰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06-04-28):
是不是触发器周期太长啊?如果触发器周期太长,按钮的反映速度就会变慢,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好用!
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网友B:
用直接连接不要用C动作   MPI通讯可能是慢

网友C:
通讯量会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