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8):
有一个HITECH PWS1171-STN人机触摸屏损坏需更换,请问深圳地区那位可以修.

网友A:
楼上的,如果你有收到的话,烦请转发
auto-plc@163.com

网友B(2006-05-09):
我们公司新买的MT510L触摸屏在我试的时候,程序上传以后不知到为什么手按了一些开关元件没有反映,是我没有把它和PLC连接起来的原因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还有当我下一次重新上传新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把触摸屏里原有的程序覆盖掉啊,还是要删除里面的程序才能重新上传呢?怎么删啊?
谢谢大家了,我是个新手,刚刚接触触摸屏一个星期!
有谁能告诉我吗?
急。急。。急。。。希望有人能教教我,我的QQ是235409480,E-mail:yanyuyao107@sina.com
今天又出现问题了,在调DIP和ON时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屏幕突然暗了下去,然后就没敢多碰它了,这是是正常现象吗?不会坏了吧哪位朋友能帮我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