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8):
我们厂是135MW的机组,我们的厂用电是9MW左右,但是无功消耗却达到了20MVAR。请高手指点一下阿!急急急中……

网友A:
看看功率因素.然后在加间电容

楼主:
功率因素大都在0。90左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变是三卷的!中压侧空载运行消耗无功比较多呢?

网友B:
有独立的配点室吗
游自动无功补偿吗

楼主:
先说一下我计算无功的方法吧!
我是用发电机发出来的无功减去输出到电网中的无功算的!
和我们厂用系统没有关系吧?

网友C:
电动机太多了!

网友D:
无功主要供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