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好手,有兴趣的来看看.

楼主(2006-03-28):
那位仁兄,帮忙解释一下上面的程序.我不要手岫上的那种解释.要详细一点的.拜托了.

网友A:
发送命令的.

网友B:
这是特殊模块的指令;

楼主:
楼上的,我当然知道这是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我要知道它的详细说明.我们老大搞了十几年三菱,说我以前都抄特殊模块手册上的没多大用,这几条弄懂了就不会去抄那些尽是些诱导人的无用程序了.

网友C:
你老大如何说啊

网友D:
可不要死记硬背:给你说下第一条TO指令的意思,其它类推!
条一个 K1 是指你当前操作模块的通道号。
第二个K0是指该通道模块的内部地址,地址的K0所执行的功能是模块决定。
第三个H0000是把十六进制0送入该通道模块地址的K0内存中。
第四个K1是指只送一个字,若K等2则就把H0000送入,内存K0和K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