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因项目需要,要使用sanyo Q 系列伺服系统
阅读说明书以后,有一个关于 电源的连接问题。
说明书指明 》 主电源T S R  需连接3相 200 交流电

                      控制电源  t  r  需连接 单相  220 交流电

请问,必须使用变压器吗,可否使用单项 220 作为 主电源  如果是, T S R 与电源该如何连接,  r  t 该如何连接

怎么 和 松下的 端子连接 相似呢

网友A:
把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7-16):
有改相序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