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前天邻居找供电公司说他家零线带电(供电公司说不是他们责任走了),回家也用电笔捅了下插座结果发现相线和零线全带电,用表量了下,

火线对地线  380
零线对地线  220
火线对零线  220

我是2门的1门的三个插孔全带电,我们的电器还都能用,请问下这样有可能烧坏东西么?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
可能是你们楼上的接地线跟某相火线短路了,这种情况下用两个爪的插头的电器没事,烧不坏,但三爪的电器就不能用了,不会烧毁电器,但会造成触电,所以应尽快找相关单位查明原因,以免造成事故

楼主:
不过用电笔量地线没电啊

网友B:
不能相信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