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结构类型

楼主(2006-03-29):
我在学习PLC时,看到在结构上,PLC分为模块型和主机连输入输出接点型,比如三菱的FX系列就是后者,可是我并没发现它和模块型的区别。有人明白这两者的区别何在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主机连输入输出接点型制造商已把它的应用功能做的很死,使用者只能在了解其产品手册的基础上了解其提供的用法,有那些控制功能及地址都是固定的,而为模块型的我们根据实际的用途可以自由组态其功能地址是由用户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