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请大哥大姐给我编个程序:
下面我列出所有三台风机变频控制可能的情况,我的PLC是CS1G-CPU42,DeviceNet通信单元是CS1W-DRM21,从机是插有3G3MV-PDRT2的3G3MV变频器,通过DeviceNe通信,地址分配随便你按固定分配还是自由分配,请给我用梯形图编个程序。谢谢
以1号风机变频开始为例,列出所有风机可能的运行状态,每种状态处理两种情况,有压力下限信号时增加风机,当无压力下限而有频率下限信号时,减少风机,按照先启先停的原则,可列出风机运行的所有组合状态。
状态 1: 0   0   0;         表示三个风机都在停止状态;
状态 2: B   0   0;         表示 1#风机在变频状态,其它为停止状态;
状态 3: G   0   0;
状态 4: G   B   0;
状态 5: G   G   0;        表示 1#风机在工频状态,2#在工频状态,3#在停止;
状态 6: G   G   B;
状态 7: G   G   G;
状态 8: G   G   B;        表示 1#风机在工频状态,2#在工频状态,3#在变频状态;
状态 9: G   G   0;
状态 10:G   B   0;
状态 11:G   0   0;
状态 12:B   0   0;
三台风机分别用不同的输入输出地址,我把它分为如下:
1号:输出 OUT: CIO 3200 to CIO 3263; IN: CIO 3300 to CIO 3363
2号. OUT: CIO 3400 to CIO 3463; IN: CIO 3500 to CIO 3563
3号. OUT: CIO 3600 to CIO 3663; IN: CIO 3700 to CIO 3763
随便你自己怎么分需要的通道数,反正有64个通道,够用了。
我的邮箱:xgqoyn@126.com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能規劃成這樣了。自己寫不得了!難不成又要交畢業論文?何況;你目前設備架構與安排;商品數量;足以引起OMRON關注;請向您OMRON銷貨商求援去。OMRON會很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