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29):
各位高工:请问一台三菱A2ACPU—S1在电源开关因为漏电保护跳闸后,CPU报警灯亮,经多次复位也无法恢复正常,常试重新输入程序,但都显示电脑不能与PLC通信。更换新CPU模块后输入程序,设备可以正常运行,但新模块报警灯也是灯火通明,这是何原因?CPU存储器因为无备件没有更换,原因跟它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A:
与电脑连机后查一下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