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求助! 组态王中竖行文字怎么输入?

网友A:
这样就可以咯
多用几个文本框 一个文本框只写一个字咯   办法虽然很白痴,但是好象也只能这样哦 兄弟

楼主:
我要输入的是英文,那样不好看,而且太多了,有好几百行。

网友A:
那就把你要输入的东西 在word 或者什么里面编辑好
然后做成位图  直接以图片格式粘贴到画面上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