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Pro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单位用PLC是GE90-30,原来监控就是用的90-30的程序,但是这是在DOS下的程序.现在我装了个VerSaPro.联机可以,但就是不能实时监控.比如点动作时,在VerSaPro下的梯形图上没反应,该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按照论坛上的帖子自己做了根GE的编程电缆
GE-PLC调试线制作方法:
PLC端十五针D形母座:12----------------1(RX-)   计算机九孔母座
                              13----------------2(RX+)
                                7----------------5(GND)
                      (9----10)----------------3(TX-)
                              11----------------4(TX+)
                      (6----15)
                      (8----14)
今天试了一下 和GE VersaMax PLC 连接不上,哪位高手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