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你好,我们单位用电是租用别人的变压器,听说用电最贵进每度有6元,说是因有功和无功表的计量引起的,电柜是可以调节的,白天用电大,晚上用电小,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啊?谢谢!

网友A:
你单位生产什么产品呀!6元一度谁受的了?!!!有无功补尝与电价过高有点关系,但6元一度似乎离谱,无功补偿装置可提高电能利用率,可适当降低电价才对。

楼主:
我们的用电量大约只有250KW,会不会用电少的时候会产生有功与无功同时计费?我看了一下自动无功功率控制器为0.9,要调到多少才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楼主:
变压器是500KW的

网友B:
功率因数在0。8就比较正常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算出用电多少KW时要调到多少?

网友C:
最好采用自动补

网友D(2008-01-16):
答:首先除去你们租别人的变压器的钱以外,中国的标准电价是-居民0.5元左右,商业-1.0元左右.没有那么贵的,第二,现在的无功补偿都是自动的,供电局要求一般功率因数达到0.9就可以,超过0.9会有奖励,低于0.9会罚钱,但不是很多,综上所述.他们在讹轧你们

网友E:
有可能你们的无功补偿欠补或过补了!供电部门把正反无功电量累加再计算你们的力率(功率因数),有力率调整电费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希望尽快解决!有兴趣联系756347971@qq.com

网友F:
变压器是500KW的???

网友E:
"变压器是500KW的???"变压器不会这样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