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节能计算

楼主(2006-03-29):
我对一家合成氨企业的一台185KW加压风机进行了变频节能改造,改造前主管是400mm,回路管150mm,回路阀开度50%(8圈),改后回路阀全关,节能达20%左右.而另一个同性质企业一台220KW加压风机是如下情况:主管与回路管都是400mm的,回路阀开度为15%,采用变频改造后,大致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节能效果?谁会这方面的运算,麻烦千知一下!!!

网友A:
有人建议,给楼主的的帖子加钻,我不。但我毫不犹豫地将此帖置顶。以引起同行们的讨论,不是说变频控制节能吗?也是数据说话。感兴趣的就参与吧。这帖子与置顶的另一个帖子,都是热点题目,希望大家踊跃参评。谢谢。

网友B:
楼主有兴趣把系统参数报出来吗?
为了证明变频节能的骗局,偶可以节约更多.
(相同条件下节约40%-60%)

网友B:
科学是解开一切鬼把戏的灵丹妙药.
偶再重复一遍,变频节能唯一适用的地方:必须(注意是必须)经常性调整流量的流体设备.
也就是说只要是不需要经常性调整流量的流体设备,采用变频节能都是愚蠢的!

网友B:
即使是必须经常性调整流量的流体设备,也不意味着采用变频节能就合适!

网友B:
变频唯一的合理用途:调速.

不服就拿数据说话,如果没有数据,偶一概不回应!没有数据与原理分析,都是不科学的,凭感觉说话.是骗子的最大特点.

网友C:
这家伙如此偏执,别有用心啊

网友B:
呵.呵.某高人说过科学就象怀孕,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没有怀一半,也没有怀一点,更不会怀得差不多.

楼主:
我简单说一下本合成氨系统:(气柜中的半水煤气),罗茨风机加压维持后端总管压力在0.04MPa,平时多数情况后端压缩工段要开7机或8机,时间约为一年各占一半时间,压缩机共有9机,开7机时,回路阀开度为20%,开8机时,回路阀开度15%(前面说过,主管和回路都是400mm),采用PID闭环控制,变频改造的目的是节约加压风机开回路时所浪费的电能,同时在后端负荷发生变化时,减少前端人工的相应叁与.请各位行家计算一下节电情况(一年按330天,一天工作24小时).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是220KW的,平时工作电流在240-260A.

楼主:
从dxhb的资料上看,他是从事恒流节能技术改造的,而且也不是完全否定变频节能技术,只是一再夸口他的恒流节能技术比变频节能技术节能效果更好.从他的多次发言中,大家应该不难猜想其用心所在!"在实际应用中,恒流节能技术,所产生的节能率.已经远远超过任何变频节能!而且,不存在任何偕波污染."这是他的原话!我建议,请dxhb讲一讲他的恒流节能技术,斑竹意下如何?大家意下如何?

网友D:
同意楼主,希望 dxhb最好能拿出有效的数据及数据分析,说明变频器在风机水泵中不节能

网友A:
楼主的发言很好,我也同意,请dxhb讲一讲他的恒流节能技术。

网友B:
偶不想在此推行偶的节能技术!---已经再三声明过!
否则更多人会说偶别有用心.
否认一个技术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必须有事实依据与原理上的根据.
偶还认为变频节能的错误理论是偶的发现,实际上变频不节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等级:初中生
贴数:119
积分:272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04年3月4日第 20 楼

--------------------------------------------------------------------------------
提醒大家一句,

变频器不节能反而会造成污染,增加能耗.这是公开的秘密.

http://bbs.chinahvacr.com/dispbbs.asp?boardID=4&ID=4019&page=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兴趣把系统参数报出来吗?
为了证明变频节能的骗局,偶可以节约更多.
(相同条件下节约40%-60%)

假如就算你的比变频节能还节能,只是说明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找到到了变频器在某方面的暇吡,但这并不能说变频节能是骗局,否认了变频节能的优势。
商业炒作别太弱智。

网友F:
谁能把楼主的问题回答一下,看变频器是否节能?

楼主:
到底有没有人会计算呀?为什么看不到答案?再次阐述一下问题:本合成氨系统:将气柜中的半水煤气用罗茨风机加压到后端压缩工段,同时维持后端总管压力在0.04MPa,平时多数情况后端压缩工段要开7机或8机,时间约为一年各占一半时间,压缩机共有9机,开7机时,回路阀开度为20%,电流是240A,开8机时,电流是260A,回路阀开度15%,主管和回路都是400mm,采用PID闭环控制,变频改造的目的是节约加压风机开回路时所浪费的电能,同时在后端负荷发生变化时,减少前端人工的相应叁与.请各位行家计算一下一年节电情况(一年按330天,一天工作24小时).

网友B:
呵。呵。高智商的就是不能提供如此简单的计算?拭目以待!

偶提醒一点:罗茨风机在该系统中的使用有问题!

网友G:
变频器的节能是在变速中才得以体现的,定速运行的情况很少会节能的.相反还会增加损耗.

网友B:
没有罗茨风机的额定参数,与系统实际流量,估计没有人能计算节能率。
如果有罗茨风机的额定参数,偶可以大概评估节能空间。

楼主:
220KW的风机哈,我以前是说过的哟

网友B:
老大额定参数除了功率还有:流量、压力、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发言很好,我也同意,请dxhb讲一讲他的恒流节能技术。
论坛不能贴图,所有分析都无法进行!BZ能否解除封闭偶的贴图权利?

网友C:
To scd3949 :
   首先你要原谅我表叙的不足,以下的叙说仅供参考.
   先说风门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风门是线性风门还是普通风门,如果是普通风门的话,那么20%的开度应该
大约有60%的风量通过回流风门回到原端了,但这个不绝对,看你在后端的压力是多少,如果是
负压的话,可能回流没那么大,这个确实很难说,跟你的回流取点有关系,跟管道的结构有关系,跟回
流管径与出气管径的比值有关系,我实在是不知道合成氨的工艺状况,但根据我对其他类型供气工艺的一知半解,你的这种情况20%开度造成40%的风量返回是有的,15%开度大概在35%左右.
   假如上面是对的,对于罗茨风机这种恒转矩负载,其功率输出变化基本上跟风量有关,通过变频
反映到电机上,功率输出就跟转速成正比关系了,对于7台运行方式时,相当于节能40%,8台运行是
相当于节能35%,220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在400A,那么7台运行时原来的功率输出大概在
   220/400*220=121KW
  8台运行时原来的功率大概是:
  240/400*220=132KW
 一年节约电费:
  121*40%*24*165+132*35%*24*165=374616(度)
 考虑到其他因素,打个9折,节约大概:335000度左右.
 如果不对,请不要责怪,我年龄大了,经不起打击了.
和和

网友C:
你的运行电流我看错了,是240A和260A,而不是220A和240A,那你就把节电效果再提个
10%左右吧.

楼主:
已经比较接近我几个现场的实际结果,但似乎你还是凭经验在算这个节电量,有没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运算公式呢?特别是回路阀门开度或挡板调节风量时,有没有一个公式?

网友C:
没有,因为实际当中还没有可以用函数表达流量--开度的风门,这种关系牵涉的因素太多,
从比例关系来讲,与风门的安装有关,与风机结构有关,甚至与风门的使用时间都有关系,
从风量角度来言,甚至跟支管(如回流管)与输出管的比例有关.
 我只是根据我测得的有些风门的某种工况下的风门开度与风量的关系曲线

网友H(2006-05-05):
同意27楼的观点,在工程计算里只能采用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近似算法,因变量过多,不可能也没必要找到精确的子函数关系或完整的数学模型。
27楼的算法也基本差不多了,如果要更准确一点的话,测量或者计算一下回流管的实际流量。

网友I:
我也想问问节能问题,不是很懂的。我们公司最近要给锅炉房的电机改装加变频器,我不明白,到底变频器是通过什么方式节能的?要怎么改装,请赐教!

网友J:
属平方转矩。功率=常数乘转数的三次方。常数=60F乘(1-s)除电机的极对数。F=频率

用现有的    功率=常数乘现转数(频率)的三次方
               —————————————————— =现用的频率。
               功率=常数乘总转数(频率)的三次方
 注意:电机转数三次方与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把公式中电机转数兑换成频率就可以了。

上述公式功率相除功率对掉,常数对掉,三次方对掉,只剩现用的频率除总频(50郝兹)

网友J:
风机一般都节电在百分之20~30左右,最好的应该百分之40。

网友J:
我觉得不用你那么麻烦地算,只要看一下工频时和变频时的数据就可以了,叫你那样说法要是

算下来可麻烦了,主要看一下变频时电机的转速和变频运行在多少赫兹就可以了,用得着那么

麻烦吗???工频与变频一比较就可以了嘛!!!

网友K:
本人改造125KW的电机,节能在15%左右(主要是供大于求);锅炉变频器(鼓风、引风要去掉风门,给水恒压自控)的改造,节能在50左右。

网友L:
变频器用在污水处理厂的多级离心鼓风机上是否节能?

注: 电机的额定转速:2963转,额定电流:232A,功率因素:0.91,电压:380V AC.

应用情况是:电机必须运行在50HZ以上,正常工作在57HZ,才能够满足要求。

运行在50HZ时,电流为100A,运行在57HZ时,电流为150A。

问,在该工况下是否节能?如何向业主阐述?

网友M(2006-06-15):
敬请过路高手留意!!!
我公司刚刚与某公司签订一个项目,是作中央空调循环水泵变频节能改造的,用户要求必须节能30%以上,请问做过此类项目的高手是否能达到要求,急!!急!!!急!!!!
还有,中央空调机组有个最小流量限制,这个数据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N:
做个记号,明天再来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用在污水处理厂的多级离心鼓风机上是否节能?

注: 电机的额定转速:2963转,额定电流:232A,功率因素:0.91,电压:380V AC.

应用情况是:电机必须运行在50HZ以上,正常工作在57HZ,才能够满足要求。

运行在50HZ时,电流为100A,运行在57HZ时,电流为150A。

问,在该工况下是否节能?如何向业主阐述?

你这样来问,还是别做了,可能会越做越耗能。

网友P:
请教的问题?
    我现在又不明白了,很多的前辈告诉我们,变频器用在调速场合频繁时节能,

可能看了上面的内容中,觉得在某些场合,比如不是工频运行的场合,电机采用

变频也能节能。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Q:
大家去看看我的“风机和电机匹配”问题好不好,帮我分析一下。现在总被这个困扰。谢谢谢谢。

网友Q:
变频器用在功率频繁变化的场合是否会节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