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氧化锌电阻的组配问题,分别用在6、10、35千伏保护上,保护变压器、母线、发电机、开关设备电阻值这个参数一样么?

网友A:
是避雷器吧!似乎没听说避雷器可组合,直接用成品6kv、10kv、35kv的避雷器即可。

楼主:
不是避雷器,是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我主要是向采购一批氧化锌电阻片,但是不知道具体采用什么型号的电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