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如何对测功机空载转矩进行测试,绘制空载转矩曲线,测试并计算机械惯量。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你应该先解释一下测功机,什么是测功机?用途?为什么要绘制他的空载曲线?为什么要计算它的机械惯量?这些与测功机的使用有什么关系?
你能说清楚吗?
另外,据我所知,测功机分了很多的种类,你想讨论哪个种类的测功机呢?

网友A:
四处寻觅?用天津话说,就是瞎学么嘛?别满处瞎学么!嘻嘻嘻

楼主:
不好意思阿,是我没说明白测功机是MAGTROL公司的WB/PB115,通常在电机的性能测试时,需要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稳定转动后进行调零之后进行测试,在改变转速后先前调零应该是不准确的了,空载转矩有变化了。试验结果的精度都会受到影响,我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不好意思阿 ,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了~!(装电机转子的轴与联轴器,扭力传感器同轴度以及轴承损耗的影响可以算出来了)主要是为了评价试验台的测试精度~!

网友A:
很好。谢谢回复。

我有问题要问:
第一,那个MAGTROL公司的WB/PB115测功机,是哪个国家的?他的中文译名?测功机时交流电力测功机吗?功率?转速范围?尽可能的详细介绍。
第二,测功机的调零方法,我还没有看懂,为什么要转动中调零呢?应该在静止状态调零才对。
第三,你的测功机是发动机台架形式的,还是整车测试的底盘测功机呢?

关于对测功机的精度检验,方法很多,最简单的就是比较法,即采用同一受试机分别在两个相同的环境状态的测功机台架上做比对试验,如果结论一致,即可认为测功机的检测精度OK。

楼主:
首先谢谢 版主这么支持关心~!
MAGTROL是一家瑞士的公司中文译名没有,功机是交流电力测功机,功率30KW转速范围0-10000转。
调零的方法是日本鬼子的方法,我也不太理解,他们很多试验方法都很怪异,但是就算很烂的设备测试的结果精度却很高,日立设计的电机和实际的产品测试差别不到1%。
我们测功机的精度很高但是boss想知道这个精度到底是多少,综合考虑想把它计算出来,很难。
测功机是发动机台架形式,有些东西我也表达不清楚,说明书全是英文,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
我嘴笨了点如果看不明白,板砖砸过来不用客气~! 哈哈

网友B:
何为空载转矩,既然讲是“空载”,如何能用工具测量

楼主:
不是用工具测量,是想计算,空载的时候也有转矩阿,风阻机械传动等原因所造成的。

网友A:
我知道了。有两个方法仅供参考。这里涉及的基础知识,是动力学原理。
其一,用一个已知的惯性轮,连接测功机同轴,然后,将测功机由0----最高转速加速,再由最高转速-----0减速,通过对测功机转矩的控制,采用计算机记录动态过程的转速和转矩示值,可以得到测功机的空载静摩擦曲线,这是一种简单的自检测方法,叫惯性标定法(这个名字是我随便起的);
其二,采用一个扭矩轴+30kW电机,串联测功机同轴,我叫做对拖试验,电机的转速最好与测功机的转速范围一致,这样,可以把测功机的各种极限参数都逐点测取下来了。这是一种最完美的标定试验方案,实际是两台测功机对拖试验。

网友A:
你笑什么?选择好方案了吗?那个测功机你会用吗?嘻嘻嘻。

楼主:
我想只能用第一个了,不过我更喜欢第二个方法,公司没有30KW的电机。这个问题得等测功机修好了以后才能解决。。。。现在正在瑞士修理呢。

网友A:
能提供你的行业信息吗?你是什么单位?测功机用于做什么实验?是发动机?还是电机?我对你的帖子开始感兴趣了。嘻嘻,认识一下好吗?

楼主:
给你发了个小纸条.....(消息).

网友A:
已经看到了。谢谢。

关于测功机,尤其是电力测功机,应该说,是交直流传动控制的极致。把测功机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弄懂了,传动的基础知识、动力学原理知识,就会扎根于你的脑海,你会很厉害的。也许,你会成为我的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