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我们一个用户,需要接触器是30VDC操作的,但是我们在选型的时候,发现接触器线圈只有24VDC和48VDC两种,请教一下,这个时候我是该选大的好,还是就用24VDC的呢?

网友A:
选24v的,测一下线圈的工作电流I,计算压降是30-24=6,算应串限流电阻R=6/I,计算R的功率为W=6*I,选功率为W,电阻为R的串入继电器线圈回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