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PLC

楼主(2006-03-29):
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响应速度较慢,适合驱动感性负载,晶体管输出响应速度较快,但在驱动感性负载时,记得加装保护装置。

网友B:
论坛里好好找一下;
以前讨论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