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继电器输出的plc能否把Y1、Y2改为晶体管输出,用来控制步进电机。
 HLJ

网友A:
可以有人这样用过,折开把里面的继电器换成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可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也只是Y0和Y1可以输出高频脉冲,这两个的三极管与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是否可以直接用光电开关串电阻替换,光电开关输出电流50mA用来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够用吗?要不要加三极管放大。请各位朋友指导,谢谢!!!!
 HLJ

网友C:
呵呵;
还是定购MT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