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请教各位此模块如何应用:咨询人员告诉我把此模块直接插在底板上,但是我们的底板上没有此插槽,是不是在底板上的插槽也要增加?

网友A:
拆下一个I/O模块;

楼主:
输入的还是输出的模块?还是都可以吗?

网友B: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扩展,这要看你的CPU在有没有寻址能力,二是拆下I或O摸板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还是输出的模块?还是都可以吗?

都可以;
只要你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