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我们公司有一个用VB来显示PLC动作的系统,现在我对继电控制和PLC比较了解了,就不小得那VB是如何来显示那些动作的,我那位高人可以指导一下的啊,那怕是推荐一下相关的资料也行啊,谢谢啦

网友A:
你是要做vb与PLC通讯吗?
我也是在做,不过还没弄好

网友B:
跟一般通讯是一样编程的

网友C:
没有弄过,搞不清楚!

网友D:
找到你所使用的PLC厂家的通讯协议,然后编程
或者直接用有些厂家自己做好的通讯控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你是不是用的欧姆龙的还是么样啊
好果你是用的欧姆龙的话可以给我发一些相关的资料好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啊,看了一些VB的资料,但是都是云里雾里的啊,在这里谢过大哥了啊

楼主:
我邮箱是caojiliang168@163.com

网友E:
找本omron的编程手册翻到通讯篇

网友F:
我做过松下,光洋PLC和VB的通信程序,你用什么PLC?

楼主:
我用的是妪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