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给触摸屏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出现open  com 2  fail.

请问各位到底是什么问题?

com2在eb500中怎么设置?

谢谢~1

网友A:
在MANAGER里面有啊.

楼主:
那为什么触摸屏的com指示灯不亮?

谢谢~!

楼主:
com2 通讯口在maneger的什么工具栏里面找?

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B:
当你在下载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如果你的PLC编程软件也处于打开状态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把PLC编程软件关掉.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