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9):
我现在在学习一个MODBUS的通讯。用的是RTU方式的。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想请大家帮忙解释解释!
问题是:1。当下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正确(或错误)时,下位机回答什么?
           2。当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正确(或错误)时,上位机回答什么?

在此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大虾指导?

网友A(2006-04-30):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6-06-24):
我是菜鸟!

网友C(2006-08-02):
去网上查看MODBUS通讯规则!

网友D(2006-09-05):
MODBUS的不同的错误会有不同的回应,但是格式都是固定的,这个通过免费的MODBUS的协议规范可以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