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可载功率

楼主(2006-03-29):
8百千伏安的变压器能载多少千瓦????

网友A:
500多个KW。

网友B:
你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C:
2楼的好想不对吧,是如何算的

网友D:
1VA=1W 就是这么回事,变压器可以在短时间内负载120%,但是要散热好,最好是80%情况下运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学这个网号很多东西不懂请大家指教
我们用185的铝蕊线载275千瓦可不可以呀

网友E:
谢谢各位我刚学这个网号很多东西不懂请大家指教
我们用185的铝蕊线载275千瓦可不可以呀
肯定不行的 185的铝才315的电流

网友F:
变压器视载功率S的平方=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Q的平方,另外变压器的功率还等于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数.还有变压器有一个效率因数.对于一台变压器最好查一下它的各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