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的一个技巧

楼主(2006-03-30):
通过延时控制一个输出信号,显示防火卷帘的4种工作状态,可以省去3个输出点:
1.  防火卷帘在上位,P0015通,这是无火灾时的停留位置,指示灯常亮;
2.  防火卷帘在下降,P0045通,通过两个延时使指示灯亮短(约2S)灭长(约5S);
3.  防火卷帘在上降,P0046通,通过两个延时使指示灯亮长(约5S)灭短(约2S);
4.  防火卷帘在下位,P0016通,通过两个延时使指示灯亮、灭时间相同(约2S)。
这样可以吗?梯形图如下:

网友A:
最多只能闪一下,你应当有个输出时间继电器的保持

楼主:
P45、P46、P16分别为下降、上升和下位信号,既出现就不会消失,所以不必锁住;如果消失就不是运行或在下位。

网友A:
实际试试看,检验一下你的理论

楼主:
PLC编程的一个技巧之三
不具备实际试的条件,从原理上解释,如图:
1.  P0045下降信号接通;
2.  T0033开始延时;
3.  时间到了T0033输出的常开点接通T0034;
4.  T0034开始延时;
5.  等T0034延时时间到了;
6.  它的常闭点断开T0033输出;
7.  先前闭合的T0033点断开;
8.  T0034无输出;
9.  T0034的点恢复闭合;
10. T0033又开始延时…..
11. 这样又重复3~9步的叙述,P0047在以亮5S灭2S的间隔输出,即指示灯以此间隔在闪动。
这样解释可以吗?
愚见以为:本来是以两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互相通断来实现指示灯的闪动的,若将时继保持了又怎么去实现呢,这就需要请您明言了。

网友A:
仔细看下,就说T34T33那里吧
T0033开始延
时间到了T0033输出的常开点接通,T0034开始计时
时间到了T0034输出的常闭点断开T0033重新计时
所以T34只是闪了一下,输出也只闪一下
你把上面T34换成T33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错误

楼主:
PLC编程的一个技巧之二四
防火卷帘的升降运行不会同时出现,让其用同一个时继,原梯形图简化如下。

楼主:
原设计就是要它闪的:T33是灭的延时时间,T34是亮的延时时间,用P47输出控制指示灯亮、灭时间的长短来区别该指示灯当前显示的是上升信号还是下降信号,这是原设计的意图,本帖一开始就说明了的。

网友A:
仔细修改程序,功能肯定能实现

楼主:
PLC编程的一个技巧之五
还想简化成下图,不知能否达到原来的意图,在实际中有无用处,请各位发表您的意见。
1.  防火卷帘在上位,P0015通,这是无火灾时的停留位置,P47长期有输出,即指示灯常亮;
2.  防火卷帘在下降,P0045通,通过两个延时使P47按通3S,断5S输出,即指示灯亮3S,灭5S;
3.  防火卷帘在上降,P0046通,通过两个延时使P47按通5S,断3S输出,即指示灯亮5S,灭3S;
4.  防火卷帘在下位,P0016通,通过两个延时使P47按通、断均为3S输出,即指示灯的亮、灭时间同为3S。

网友A:
行了,买PLC输程序吧

楼主:
在这里首先感谢jczwfy 的帮助。根据您的提示,待条件允许时,再买来PLC输程序试验以后,将结果告诉于您,怎么样?

网友A:
恩,好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学习PLC以来,这是第2个学习心得,都是为了减少每一个输入/输出点而努力。
试想,用继电器-接触器组成控制电路,要扩展一个功能,就得增加电器元件;而在PLC应用中,增加一个功能可以轻易实现却又不必增加元件,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常遇到的电机控制就有运行和故障这样两个需要显示的信号,采用上述方法用一个指示灯显示,不就可以省却一个输出点。
至于第1个学习心得就是以前发表的《输入-输出的矩阵扩展》,其中也展示了楼主的学习、提高和修正错误的过程,地址为:
输入/输出的矩阵扩展讨论-PLC论坛 可编程控制器论坛-bbs.gkong.com

网友A:
呵呵,地址是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3346
我以前看过
其实考虑必要的I/O电节省可以降低成本,但是按我的经验来说最好多留出一些备用点,以后扩张功能用

楼主:
不管是《PLC编程的一个技巧》也好,还是《输入-输出的矩阵扩展》也好,都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节省触点,也可以采用那样的方法来节省触点,以托展我们的思路,兴许还有第3种、第4种方法呢。朋友!不妨您也拾上几支柴禾放进来,管保火会烧得更旺。
至于多留些备用点,正常的设计都应该这样做。只是触点用的‘差不多’时,当您选用更多触点的设备时,却又觉得太多了时,您作个扩展的考虑,不就可以轻易得到更多的备用了吗,朋友!您不会说我钻牛角尖吧。
在这个帖子里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精益求精——使自己的设计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的简单。

网友B(2006-05-12):
都是全能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