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30):
各位大虾  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现在程序编完了,一检测 .老说的我COM断口设置错误,请问我该怎么设置CON口啊,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COM的设置在哪 ,谢谢啦

网友A:
用什么软件连的PLC

楼主:
就一台电脑  和编程电缆直接连接的PLC.这样可以吗

网友B:
用SC-09数据线传输,设置端口在软件菜单(PLC)最下面的(端口设置),把端口设置到COM1,把线接到COM1口就行了,

网友C:
确认你连接的是COM1就行了;

网友A:
不一定就是COM1,有的笔记本是COM2

网友D:
可以在硬件里改为COM1

网友E:
五六楼他们说的对呀!你现在搞好没有?连接上后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C:
在硬件属性里可以查到COM口的编号;

网友F:
台式电脑默认COM1口,可笔记本电脑就不同了.还有的是COM4口.你就在端口设置中慢慢试着找
一定能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我还想问一下5楼的大哥 ,PLC的COM1接口还要接线吗???????? 拿位大虾知道可以告诉小弟一下吗?

网友F:
你先看看你的PLC使用手册.搞清PLC的COM1口是做什么用的好吗?

网友G:
上传一个通讯口设置软件,你自己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