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一台800KVA、630KVA变压器并联运行,导致630KVA的一相跌落保险熔掉。具体条件:
10000V/400V,连接组别相同,阻抗电压相同,分接开关都在2档,而且2台变压器单独运行可以,请教各位大侠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A:
容量不一样,变压哭并联要所有的参数一样才行

网友B:
先要看看800和630变压器的负荷分布情况,有可能是800变压器在这一相的负荷是否很高,一但并列后,两台负荷平均分布,但对于630变压器的负荷已超,看一下是否有这种情况.

网友C:
两台变压器应能完全并联运行,
630kva配变另克掉了,可能有其他原因,但应排除两台陪变内部有故障!

网友D:
对于强电不是很清楚,我感觉进、出都并一起就可以了,出线不能两个变压器单独带,并在一起再分开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点。
1、2台变压器经厂家人员测试一切正常(本人不敢保证是否正常);
2、我前后试了三次,均不行。并联后,保险丝未烧断前,800KVA的主柜电流表显示600A,630KVA的主柜电流表显示500左右。三相负荷最大相差约90A;当负载进一步加大时,630KVA的电流到600左右时,跌落保险就融了。甚至将630KVA的高压保险丝调到50A,都不行。
另:JCZWFY,低压母排出线通过联络柜连在一起。
郁闷啊!

网友E:
低压母排出线通过联络柜连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能看到变压器高压侧电流吗,最好想办法知道,这样的话,更好判断一点.从你的现象来看你们两台的变压器的阻抗不是完全一样.按整定,你的保险丝还有点偏小的,如果实际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再把高压熔丝加大.

网友F:
我不同意9楼的看法。在高压侧的保险,我选取0。9至1。1倍的额定电流《高压》。

楼主:
两台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分别为4.37%(630KVA)、4.27%。

楼主:
又有新问题了:630KVA变压器单独运行10小时左右,高压熔丝也熔了,好象是低压电流到了500多安时就出现了此情况。从昨天下午6点钟,把保险丝换了,电流控制在在500A以下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