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我想控制板料切割,每块板料规格要一样,例如:够1米就自动切断,但是电机传输板料速度不恒定,使得每块板都存在比较大的误差,有什么思路可以精确控制,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不知你的板多厚,怎样切断,电机是否用变频器控制。请告知,可搞定。

网友B:
用伺服控制进给;

楼主:
板厚0.1-3mm之间,是用变频器+s7-300控制的,谢谢各位的帮忙,让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