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求教,如果测出了A相电压、B相电压、C相电压、及A相电压畸变率、B相电压畸变率、

B相电压畸变率、如何求得AB线电压、BC线电压、CA线电压

请那位大哥指教一下!多谢谢了。

网友A:
晕倒
老兄你不是搞这行的吧?

网友B:
我们只是普通电工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呀!没有用!

网友C:
啥设备
畸变率都要算

网友D:
太高深了,小电工不懂?汗!

网友E:
最好再测出相位,画出向量图,就比较容易求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