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6-03-30):
各位老师你们好:
愚生 有个问题想知道,就是怎样实现用旋转按钮来控制脉冲频率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旋钮是电位器旋钮,还是编码器(脉冲手轮)

网友C:
你说的是万能开关按钮吧!输入信号后设定脉冲频率就行了也可用两个定时器互相控制来实现脉冲!可以精确到100毫秒!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PLSY产生脉冲后,怎样用万能开关来实现加减速,还请老师们多多指教

楼主:
旋钮是电位器的,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