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我在本站下载了一个PLC模拟软件,高兴的不得了,我以前也装的,就是不能用,希望这次的可以,但是安装的时候电脑显示说我己安装了这个软件包,要缷载后才可以安装,直到输入ID码以后,该安装程式就不动了,点下一步没有反应,其它也没有反应,只有关闭才行,关闭时显示正在安装,但是几个小时都安装不了,到程序里里删除,但是删除不了,说是没有缷载程序,现在我这里是装也装不了,缷也缷不下来。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用什么可以缷掉这个程序?谢谢,我装的是:GX simulate6.0的,要是哪位有7.0的版本给一个给我也可以,我谢谢了。
E-MAIL:kgdsyss@163.com

网友A:
删除残留注册信息(要用注册表工具软件)

网友A:
先装GX Developer
后装GX simulate

网友B:
不行就重装系统后再安装;

网友C:
哈哈,楼上的办法我常用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先把程序删除掉,再安装时不要设置游览途径,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不过我现在可以装了,删除注册表,我也是搞了好几天才搞明白的,也许是我的操作系统有问题,这个软件只可以装两次,第三次就不行了,就又要删注册表才可以,有时候电脑这玩意还真有点玩不懂

网友E(2006-05-02):
PLC模拟软件 我也很需要
hbyc0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