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我在使用ge-developer时,选用FX2N PLC.128点的,当输入x80时,软件提示出错,因为要用I/O扩展模块,应该有X80吧

网友A:
大哥:你弄清才行!没有的事你要查一下PLC手册才行,因为它的I/O是用八进制来命名的,所以即使加了扩展后它的输入点也不叫X80!你要搞清楚,否则它总是提示出错!

网友B:
2楼说的对.三菱PLC的I/O口是八进制编号,不存在什么X8,Y8的.

网友C:
只有0~7;
X77之后就是X100了,不可能有X80;

网友D:
当初没气死我,X80就是输不进去.一生气改成X100就行了.概念错误.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