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譬如PLC的Y16输出点灯会正常的亮、暗,那么这个Y16的内部继电器是否可能坏了?

网友A:
如果内部输入输出正常,指示灯可以正常的亮暗的话.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相对应的点的是否随着通断.这样很容易判断出来的.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Y16和对应COM点的电压,当Y16灯亮的时候,电压为零;灯暗的时候,电压为正常的24V。这样是否可以判断这个内部继电器是好的?

楼主:
还有,CPU是否只要感应到输出点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就输出ON,而不考虑继电器的触点是否动作正常。也就是说,继电器线圈得电,而其触点并没有闭合,但是该输出点的灯仍然会亮。
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我晕,看来我问的问题太菜了,没人愿意回答。真是无地自容...

网友B:
强制Y输出,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没有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制Y输出,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用万用表量,这一点与公共点的电阻。如果没电阻说明继电器是闭合的,再把输出点设成开,在测该点与公共点的电阻,如果是无穷大,则还继电器是好的。

网友D:
强制Y输出,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2008-11-16):
真晕!你直接把继电器拆下来,给继电器一个DC 15-24V的电压,看看它有没有吸合动作,再量下接触电阻,如果接触电阻很大的话,那最好换个!

网友F:
LD M8000
  MOV K8X0 K8Y0
 END
用万用表量COM端与Y0-----Y37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