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0):
聚乙烯电线我打算用50平方的走自耦降压启动柜,各位看行不行,负载电机一般不工作在额定电流上,估计一般也就跑100个电流吧,大也就一会过去了.

网友A:
电流要180多个,50的线肯定小

网友B:
5o平方够啦。自耦降压启动没问题。

网友C:
又不是长时间能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负载了 要是轻载  可以 要是额定 那就小很多了

网友E:
看你要用多久哈!

楼主:
时间可是不短,一般要几个小时,看大家的意见还得用70的保险

网友F:
一看电机负载时的电流.
二看环境要求.
三看电压降.
四看线缆的材质.
五看运行时间.
我估计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铜芯电缆按每平方4个电流,铝芯安2个电流选线(但是线芯截面在4个以下,185以上时不适用.)

网友G:
还要看看导线距离吧

网友H:
最少70平方的

网友I:
50够了,如果距离不超过20米,可以用35的。

楼主:
距离很近也就几米吧,50其实也差不多

网友J(2013-11-02):
实践鉴定真理

网友K:
50负荷清可以。满负荷还是用70的吧。设备旧了负荷也会增大的。

网友L:
70平方的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