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1):
谁知道千瓦表的接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还是一个电流互感,一个电压互感器?谢谢!!!!!

网友A:
还是一个电流互感,一个电压互感器

网友B:
没试过,请高手指点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A:
也不是啥高手就能接

看连接图就可以,注意电流电压线全不要反了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功率表,我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表的端子盖上有图,低压的就不用要电压互感器,2只CT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