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1):
请教:1151变送器的精度为0.2级,是否已考滤了温度,静压,位置等的影响
如果未考虑应如何计算,

楼主:
谢谢,帅克仪器的解释.再请教一下,如选一变送器精度0.2%,量程0-1.5KPA,控制精度是否为+-3PA,是否应考滤其他因数.实际选用应注意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