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1):
我在所及用手持编程器查看程序时,系统要求输入密码,在输入密码后,对程序的编辑盒修改等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我在使用从PLC拷贝程序到HPP功能时,系统提示“ENTRY CODE ERROR"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A:
密码可能不正确;

楼主:
密码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将无法进入程序编辑状态啊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B:
密码删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