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31):
请问各位:电线的载流一般是怎样计算的?有没有公式?

比如:4平方电线可以载流多少安?

有知道的请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A:
电流和温度有关的~~你可以查啊查电工手册~~  常温我一 般按1平方过3。5A

网友B:
还要分明设和暗社电线,暗设要要小于明设电线的几个电流,一般来说铺设4平方的电线做三相电源用的话要可以载30个电流没问题。

网友C:
一般有经验公式.但最好是查一下电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