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6-03-31):
如何通过VB编程实现一个串行端口同时检测两台巡检仪

网友A:
RS232只支持1对1通讯,Rs485支持多设备通讯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B:
给巡检仪编址

楼主:
谢谢,比如两台巡检仪编码地址为 04 30 31 52 30 30 05 和 04 30 32 52 30 30 05,用VB编程实现先巡检第一台,再巡检第二台,我用两个窗体分别检测两台仪器,但是只能在一个窗体上加MsComm控件实现监控,怎样在窗体二上实现与串口的连接

网友C:
一般使用485方式,然后给每个站编地址,

网友B:
要么进入form2时候关掉form1中的串口,在form2的时候打开
     进入form1时候关掉form2中的串口,在form1的时候打开,这个要注意做好相应保护
要么在form1/mdiform中的时候和两个机器通讯,form1,form2引用数据后刷新,这个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