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传送问题[求助]

楼主(2006-03-31):
请问: 将一个具体的值传送到某通道的某位用什么指令?
         实在是在手册上没找到
         例如:将#1传送到D500的03位

网友A:
请说明用的什么PLC,用的那家的软件,用的什么语言好吗?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B:
例如:将#1传送到D500的03位

你將語病查清楚!再回答你!否則自己去查 MOVB指令!

网友B:
還是我想錯了!你的"位"是位數?MOVD && MOVB 您自己看一下;一個是"位"數;一個是"位"元。不知您說的是?

楼主:
我指的是位数,我用的是CP1H
但MOVB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哦

楼主:
哦 说错了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将一个数存储到D500的第4位里面,这样说应该没语病了吧

网友C:
你举个例子吧,还是没看明白你想做啥。
比如说,我想把#B送到D500的第4位,就是说把D500写成#BXXX?能不能这样理解?

楼主:
我只想传第4位,每一位要单独传

网友B:
假設D500目前內容為0:
0000 0000 0000 0000  <--D500
你想搬成如此:

0000 0000 0010 0000  <--是這樣?

楼主:
对  就是这么回上事  我用VB 在这位上写上数代表什么状态,然后由PLC来读  再根据数来做相应的动作

楼主:
PLC的读我已经能实现  但是还要由PLC将某位写上固定的数,用VB来读  我就是想知道 PLC的什么指令能做到  我翻了CP1H的编程手册,看到只能将位置0或1 再就是将一个存储器的几位传到另一个存储器   这样就太麻烦了  而且 这个存储器的其他位就不好改了

网友B:
貼給你!跟你說MOVB了;您還期待什麼?

楼主:
恩  谢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太麻烦了  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简单些的
看来只有这样了

再请教个问题
指令  操作数  值
LD    P_On    1
BIN   200      FFFF
       511      0000
BIN   201      FFFF
       512      0000
BIN   202      8000
       513     1F40
我已经先把200 201 202 D511 D512 D513清0了
为什么写入这样的程序  513里面还有值呢?
200 201 202是CP1H模拟量输入口
我没有外接任何输入啊

网友C:
1.VB用HOSTLINK命令是无法进行DM区的位操作的,所以你只有先把DM区的值读出来,然后把要改的位改掉,再把整个值传下去。
2.8000转换成16进制就是1F40,而因为FFFF是十六进制,而不是十进制数,所以BIN指令没有执行,所以通道中保持为0

楼主:
谢谢  我用的就是HOSTLINK命令   可以进行位操作,我已经实现了

存储器有值的问题,我也解决了
原因是:我的输入通道选的是1~5V,所以,当PLC没有输入时,就不在1~5V范围,根据硬件手册,值的就是1F40。
我已经把通道改为0~5V,问题解决啦
看来以后还真要好好看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