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新手请教

楼主(2006-03-31):
以前我是编三菱的PLC,现在改用OMRON的PLC,我也知道编程大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是不知道地址分配,I/O的分配不是很明白,象中间继电器是多少到多少 ,输入口和输出口的地址,好几本书上也就讲到定时计数这些,而没有中间继电器和输入输出的地址,我现在学的的CS1G系列的,有哪位师父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您去OMRON中國;下載PDF先看吧!這要如何說明?真說完~也寫一本書了。因此;先看;有問題再上來討論!

网友B:
哈哈,利晶老大老是说实话.

楼主:
谢谢版主了,我不知道有这个网址

网友A:
沒幫上!不客氣!

OMRON IO分配的方式有許多種!是否使用REMOTE?特定硬體內定分配IO若未使用該硬體!IO可以用;系統擴充IO沒使用;IO空下來時;也可以用。這裡的可以用是指,當作內部繼電器!例如三菱的M。
您目前使用PLC即可使用十進位數IO為6143 WORD,ex.  6143.00~6143.15 這是IO而已;內置W WORD 區域;為0~511 WORD 等同三菱R 區繼電器。
簡單說明也足夠您用了!6143*16=98288 BIT 大的嚇死人了。

楼主:
两天下来对基本指令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基一编程也能搞一搞了,就是用的那个仿真实在是不会用,怎么设置都不行,用的是cx-simulator 1.5的版本,但就是显示不出来I/O口,也不知道这个仿真有没有I/O口,我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不知道能在哪里下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