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原因探讨

楼主(2006-03-31):
我司最近一设备上的AC马达烧毁,烧毁的是定子的其中两相,马达是三相的,中间通过变频器调速。目前我们判断马达烧毁原因可能为与马达负载有关,同时马达又是频繁动作,加上线路没有过热保护,所以可能导致......有另外一个原因,电源缺相不知是否会造成马达烧毁。

网友A:
会呀,还有就是电线松脱导致缺相,电机会发热烧毁

网友B:
如果有变频器还是这样烧电机的话,那么那个变频器也太差了

网友C:
我以前分解过烧损的电机,缺相运行后烧的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出,用钳行表

网友D:
用的是什么变频 连这样的保护都没有

网友E:
我才修复了一台132KW-4的电机就是变频控制的,烧毁原因就是缺相

网友F: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缺相保护的,应该报警啊

网友G:
这符合缺相烧毁的现象,不过变频有缺相保护啊

网友H:
受益匪浅!!!

楼主:
首先问一下:缺相/过载/过热是否都可以通过过流而预防呢?

该变频器系台湾产,其有过流保护,但是报警时马达已经烧毁。所以我怀疑其内部过流限度值设定偏大,导致未能检测出来,目前这个部分因缺少资料无法查证。

另外,和马达内部绝缘是否也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换上的新的马达,一直在试跑中,尚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I(2006-05-12):
变频器是有过流保护功能,但你得让他和电机匹配啊,如果不匹配就不能正确的起到保护功能。另缺相时间长也可能出现此现象。

网友J(2008-01-17):
变频器的确是应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K:
说两句:一是电机和变频器要匹配,二变频器的参数要设定好.
 还有就是电机自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