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1):
电源150KVA。
1车间;车床电动机功率,7.5+1.5+1.5+1.5+8+7.5+4+4+1.5+0.75=38KW
         电焊机11KVA*2台
2车间;车床电动机功率,7.5+7.5+7.5+30+21+15+40=128.5KW
问主电源线要都大,变压器是否要换?,主开关要多少安的?等等请大家给个方案,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呀!,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问题属于电工基本知识,变压器可以将就,电源线用35平方就行了,主开关用三百安吧,因为考虑成本,和现有的设施,,加上你虽然有150千伏安的负荷,但不会同时工作,这个配制方案应该不是有问题

网友B:
35平方不行,最起码75平方.

网友C:
我算了一下,如果机床同时开工的话电流300A以上了,这还不算电焊机!楼上两位的电缆不觉得过于细了吗?

网友D:
你的主开关用225A的断路器。一号车间用80A的断路器,二号车间用200A的断路器。变压器不用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算了一下,如果机床同时开工的话电流300A以上了,这还不算电焊机!楼上两位的电缆不觉得过于细了吗?
选择导线不是简单的这样算的.工厂有一个经济导线选择的方法,就是跟据负载的长期使用情况,如有的负载可能一直都是轻载或短时使用,长期使用中得出各种负载的需要系数.所以我们选导线时是用这个系数乘以电流得出导线截面积才是最经济合理的.不是简单的一加一那么回事.

网友F:
再增加一台无功补偿柜!

网友G:
我比较同意6楼的观点,既要考虑额定载流量,又要考虑经济运行,还要考虑环境因素,电压降,成本等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