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1):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法那科数控所用的PLC是通用公司的GE-FANUC PLC吗?谢谢各位?

网友A:
YASNAC J50 PC SYSTEM
这里有以前的电话:010-67880551

楼主:
怎么都没有用过FANUC PLC吗?

网友B(2006-06-23):
呵呵,不是FANUC-PLC,是FANUC数控所用的PLC控制器,我想FANUC是日本的,肯定PLC也是日本的,要么三菱FX,或者欧姆龙的PLC,再垃圾点的就东芝和松下了。。。。。

网友C(2006-08-12):
关于GEFANUC
LZ
FANUC 数控用plc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只要做好非FANUC PLC信号与FANUC 内部PLC地址对应就可以了。GEFanuc PLC是GE 和FANUC合资公司GEFANUC的产品,当然也可以.

网友D(2007-01-15):
查阅FANUC  的 PLC 密码如何解密,请指教!

网友E:
fanuc 的pmc有内置的I  /O 点,如不够还可以外接I  /O ,对于plc可以随意配,三菱  欧姆龙 LG ....都可以

网友F(2007-04-01):
不是,funuc用的plc是fanuc专用的

网友G:
是的是发那科专用的

网友H: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I:
是的
谁有FANUC专用PLC的编程软件
能给我份吗
我的邮箱是:scongly@163.com
我刚刚接触数控这个东西
希望各位大哥能够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I(2007-06-12):
LADDERIII
用的是这个
网络上找不到的
要这个软件是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