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1):
我在工作中一直有个问题不解,就是在三相设备中,检测电流中,我们所说的电流是三相总电流还是设备的某一相电流呢?那我们用万用表所检测的某相电流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设备电流吗?

网友A:
应该是三相电流啦。很简单哦

网友B:
对于每一相来说,每一相都有电流,如果三相负载平衡,那么三相电流的总合为0,电流是矢量,有方向的。

网友C:
是指某一相线电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设备工作电流。

网友D:
三相电流要基本平衡,可以认为某一相电流为该电机工作电流。

网友E:
同意5楼

网友F:
您说的也就是电机的电流,

网友G(2006-05-12):
自己看看出线上的互感器是接在一相上的还是三相上的不就明白了。

网友H:
同意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