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1):
各位高手好!请问有安川616G3的说明书吗?请教我有一台电机300V  200HZ  它的V/F如何设置好。请发给我谢谢  zhang46405@yahoo.com.cn
急用!!!!!请各为高手能尽快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用的是安川616G5.
安川616G5的V/F曲线可这样设置: E1-01:380V; E1-02:0; E1-03:F; E1-04:200; E1-05:300V; E1-06:50; E1-07:中间输出频率; E1-08:中间输出频率电压; E1-09:最低输出频率; E1-10:最低输出频率电压;
这里的4个频率一定要这样设置:E1-04≥E1-06>E1-07≥E1-09    (此设置仅供参考)
另本人需要YASGAWA INVERTER 616G5 说明书.如果有的同行,请给我传一份.谢谢啦!!我的E-MAIL:liaoliangshe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