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我装的是step 7 v5.2 ,装的过程中提示“data1.cab”坏了,点忽略就退出安装了,我的系统是windows 2000,请高手指点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安装盘有问题

网友B(2006-08-19):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我是把安装盘重新嚓干净,安装成功,含有一次是重装系统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