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FX-2N可编程控制器的密码可以消除吗,如果可以,如何操作,谢谢!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A:
呵呵 你是说读取程序时候有个关键字密码  是吗?

楼主:
是的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B:
读出来就是了.

网友C:
可以连程序一起清除

网友D:
用手持编程器连按8次SP键可以消除密码同时删除程序,想读出密码和程序可以去淘宝网上买软件.图 点此链接立即购买

网友E:
可以清除。亦可在不影响程序的情况下清除!

网友F:
知道密码的话可以保留程序清除密码;
不知道密码只能连程序一起清除掉;

网友G:
知道密码直接进入消除密码
不知道密码可以用6楼的方法把密码程序一块清楚
如果不想清程序,那用读密码软件,网上到处有,随便下

网友H:
把PLC的电池拔了,一晚上连密码带程序就都没了

楼主:
榭啦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