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我 和S7-200(226型)通信总是失败,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使用PC/PPI电缆,COM1对口0,S7加电后,显示致命错误,S7-200里以前有程序,我想把他调出来,怎么办?我有程序盒,这不是违法的吧?

网友A:
一般是通讯电缆问题,可以换原版电缆看看.笔记本串口驱动能力不够也出现此问题

楼主:
我用的就是原版的电缆呀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吧,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以前我下程序是就出现过,一点下载,计算机就重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