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忙解决S7-300和台湾威纶人机界面通讯问题

楼主(2006-04-02):
CPU是S7 300 314,
人机界面选用的台湾威纶人机界面MT510,通讯电缆配的威纶的MT5-MPI,
但现在人机界面却和PLC怎么也通讯不上,老显示"attach plc"的信息。

S7程序中DB10也加了,MT510上F2位置的保险丝也上了,但是怎么会这样呢??

那位大人用过遇到过这种情况,指教一二,第一次用这种屏,多谢多谢!!!

网友A(2006-07-07):
你弄个 2 3交叉 5对5的连线接上,应该没问题的.

联系方式: 365871920  380311035(QQ)

         maxibing1975@hotmail.com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

电子信箱: mxb1975@126.com   13053568244@ruyi.com

手机:     13053568244

               光盘目录

 1#  施耐德P系列编程软件及资料

 2#  施耐德TWODO系列软件及资料

 3#  西门子STEP7 V5.2软件

 4#  西门子STEP7 V5.3软件

 5#  西门子S7-200软件及资料(V4.0+SP3)

 6#   西门子触摸屏PROTOOL软件

 7#  西门子触摸屏WINCC FLEX软件

 8#  西门子WINCC V6.0软件

 9#  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资料

 10# 欧姆龙CX ONE 软件

 11# 欧姆龙欧洲版SYSWIN软件

 12# 欧姆龙触摸屏软件

 13# 欧姆龙编程手册及资料

 14# 三菱最新PLC编程软件

 15#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WORKS

 16#  三菱变频器资料

 17#  三菱伺服驱动器资料

 18#  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19#  欧姆龙CPM1A 2A CQM1解密软件

 20#  三星PLC 软件

 21#  日本HAKKO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2#  日本富士(Fuji)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3#  日本proface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4#   光洋PLC编程软件及资料

 25#  光洋GC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6#  富士PLC软件及资料

 27#  松下PLC软件 触摸屏软件 资料

 28#  日立PLC软件及资料

 29#  LG全系列工控产品资料软件

 30#  ABB PLC 编程软件

 31#   Eview EasyView 威纶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32#  台达全系列工控产品软件及资料

 33#  HITECH触摸屏软件

 34#  日本横河PLC软件及资料

 35#  日本安川 富士伺服驱动器资料

 36#  台湾永宏产品资料软件

 37#  深圳步进科技KINCO伺服资料软件

 38#   组态王无限点软件

 39#  无锡信捷软件 资料

 40#   北京凯迪恩PLC软件 资料

 41#   华光PLC软件资料

 42#   GE PLC软件 资料

 43#   西门子数控资料

网友B:
我试过是可以的!如不行,请来电0755-8609411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