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卫生纸复卷机上用的直流电机为什么不能改成交流电机?

网友A:
为什么说不能?可以的,矢量控制的

网友B(2006-08-28):
可以啊,湖南的找我们13319569191

网友C:
能说一说原理吗

网友D(2013-09-28):
卫生纸的直流电机 很多使用的是表卷取的,很少使用中心卷取的,无论是表面还是中心卷取的都可以使用 矢量变频进行控制
其中卷取过程中 导入2路模拟量 一路控制其速度 另一路控制其转矩
如果需要更多的咨询 请和我联系